如何保养PCB线路板?

楼主(2021-01-18):
请问如何保养PCB线路板?

网友:
    一、半年保养
  1、每隔三个月都需要对PCB线路板上面的灰尘清理一次,在进行清洗的时候,大家需要使用专用的清洗液进行清洗,把线路板上面的灰尘清洗干净之后,大家需要及时使用吹风机进行吹干,如果让线路板自行晾干的话,也许会对它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大家需要注意这一点。
  2、在进行保养的时候,大家还需要检查下整个线路板的电子元件是否有经过高温的痕迹,如果电解电容有鼓起漏液的情况出现,那么就需要及时更换新的线路板。
  二、年度保养
  1、除了半年保养的时候对其上面的灰尘进行清理,在平时的时候大家同样需要进行查看,只要有灰尘出现,就需要及时清洗干净。
      2、在对电解电容器容量进行抽检的时候,如果发现电解电容的容量比标称容量要低得多,那么就需要及时进行更换。另外,大家要知道,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差不多是十年左右,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限,大家就需要全部更换。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PCB线路板的工作性能。

网友:
    楼上好专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