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场合的谐波干扰治理,如何选合适的谐波治理装置

楼主(2021-01-18):
大家在接触到不同工况时,都会有碰到大大小小的谐波干扰问题,那么如何选合适的谐波治理装置呢?想要选对好的、有效的谐波治理装置,还应当结合实在负载类型进行合理选择!

只有针对现场负载进行写谐波治理装置选择,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理效果。不同负载当中的波次含量比例也会有所不同,也就会产生不同的背景谐波,从而对其他设备产生影响。如变频整流设备专用工业型LBAPF是针对变频整流类负载设备运行主要产生5次、7次谐波的特点,采用PWM变流技术优势,定向控制IGPT的开关频率,调节闲置的13次以上滤波通道,精确转换成2-13次滤波通道,从而实现对功率单元在2-13次范围内谐波滤除能力的有效扩充,提升有源滤波器的性价比。

而针对商场酒店可以选择该场景下的背景谐波治理应当选择LBAPF-SJ,具有滤除2~25次各次谐波功能,可选择25次内任意次数谐波进行补偿并可同时滤除不少于8种谐波,响应时间<300μs,全响应时间<10ms,采用3DSP+cpld全数字控制方式和国际品牌高速IGBT,闭环控制,滤波特性不受系统阻抗的影响,实现动态准确自动滤波。

在以后选择有源滤波器的过程中除了需要注意有源滤波器阐述之外,还需要注意自己下方负载是?应用场景又是哪一种,对症下药选择合适的有源滤波器,这样才能在高性价比的情况下,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保护单位用电安全!

网友:
不同负载当中的波次含量比例也会有所不同

网友:
高速PCB设计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