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谐波是什么,三次谐波会造成哪些影响

楼主(2021-01-18):
每次平台文章过后看见很多朋友问到底什么是三次谐波跟电工有什么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治理或防止三次谐波的滋生?别急今天就出一期有关三次谐波的全面讲解!

①三次谐波是什么?

答:三次谐波是一种正弦波形分量其频率为基波(频率为50Hz)的三倍,在物理学和电类学科中都有三次谐波的概念任何一个波函数都可以进行傅里叶分解:f(t)=∑(k=1,n)cos(kwt+ak),当k=1时的分量f(t)=cos(wt+a)成为基波分量,以此类推当k=3时f(t)=cos(3wt+a3)称为三次谐波。

②三次谐波如何产生的?

首先三次谐波的产生与变压器接线方式也有关系,简单来说采用星三角接法的变压器因为没有中性点的缘故并不会产生三次谐波,只有三角星型接法的变压器下端才会产生三次谐波,其次希望大家不要弄混一个概念那就是:产生三次谐波的永远只有变压器下端负载,而不是变压器。前期我统计了能够产生三次谐波的负载总类,多以单相整流负载为主以及部分不间断电源也会产生三次谐波!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我前面发布的文章了解一下!

③三次谐波会有哪些影响?

三次谐波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分为俩方面:一是对变压器的影响,由于三次谐波是个特殊的矢量它是直接对变压器产生影响的,三次谐波的滋生会在变压器内部产生环流并在变压器表面做趋肤效应,从而使得变压器损耗严重点会使得变压器烧毁!二是对零线(也叫中性线)的危害,三次谐波电流因为矢量角是360°的所以没法在零线上进行矢量抵消,从而叠加在零线上造成零线异常过电流,引发零线过热等现象严重的话会直接烧断零线酿成火灾隐患!

④如何治理三次谐波?

被提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三次谐波如何得到妥善治理,碍于三次谐波的特殊性光是调整企业设备自身是不足以消除三次谐波的,小编这边建议大家采用领步(北京)电能质量设备有限公司的零线电流滤波器(LB3TPF),该装置串接于三根相线上,通过设备自身“调相”机制原理,能改变三次谐波的矢量角360度,从而达到消除三次谐波的效果,实际数据反馈三次谐波电流消除率高达95%,零线总电流消除率高达90%!

网友:
采用星三角接法的变压器因为没有中性点的缘故并不会产生三次谐波,只有三角星型接法的变压器下端才会产生三次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