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检测电路

楼主(2021-01-18):
下图是 NTC温度检测电路NTC是3950 100K。当我单独量NTC 两端的阻值的时候,显示阻值是88K,但是当我把NTC接到电路上以后,量NTC阻值却变成了10K,这就导致我的温度采集不准确,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1. NTC和后边AD TM电路并联了。单独测试下AD TM的阻值校算下。2. 另外,计算下通过NTC的电流,NTC自身发热会影响测试准确性。

网友:
    有电压时不要测电阻阻值,测试不准确。我记得前段时间不是有人问过这问题了么

网友:
    如果对监测精度不高讲究着用吧,如果精度要求高,那么必须要加一级缓冲电路

网友: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网友:
    Ad的输入阻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