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故障查找技巧分享

楼主(2021-01-18):
各种电气设备在运行中都有可能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故障,严重的还会引起事故。电气设备出了故障,只要查清了故障点和故障原因,维修起来其实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而找出故障点和故障原因,一般要花费较多的时间。查找故障时,若方法不当,考虑不周,那么,就会事倍功半,花费的时间就更多了。本文根据自己多年的维修经验,谈一谈快速查找电气故障的步骤和方法。
  电气故障查找技巧一:看
  到达现场后,要先观察环境,当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时,应该先切断电源。看,就是看有没有严重烧毁、发热、断线、导线连接螺栓是否松动等。
  电气故障查找技巧二:问
  就是向现场有关人员问清楚故障发生时有些什么现象(有没有冒烟,有没有冒火,有没有响声),问声、光、火的大小。还要问这种故障是经常发生还是第一次出现。问出现故障后,有没有人员处理过,怎么处理的,处理后运行正常否。这样,有利于根据电气设备的工作原理来判断发生故障的部位,分析发生故障的原因。
  电气故障查找技巧三:闻
  用鼻子嗅,看有无焦味,对发生故障的大致方位仔细的嗅,通过嗅电气设备和电气线路的气味,往往都可以发现故障点。
      电气故障查找技巧四:听
  电动机、变压器等电气设备和元件,在正常运行时的声音与有故障时运行的声音是有差异的。通过听,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找到故障点。特别是电动机,我们要仔细的听它运转的声音。
  电气故障查找技巧五:摸
  摸,就是断开设备和线路的电源,对有故障的设备和线路用手来摸,通过手摸,检查设备温度是否正常,检查设备的温升是否正常。电动机和变压器,要看是否是局部发热,若是局部发热,一般是它的线圈匝间短路。通过摸,往往也能快速查找到故障点。
  电气故障查找技巧六:试车
  通过初步检查,确认不会使故障进一步扩大和造成人身、设备事故后,可进行试车检查。试车时,先点动一下,马上停车,确认无大碍后,才第二次启动。第二次试车中,要注意有无严重跳火、有无异常气味、有无异常声音等现象,一经发现有上述现象之一,应立即停车并切断电源。然后查找原因,注意检查电器的温升及电气的动作程序是否符合电气设备原理图的要求,从而发现故障部位。

网友:
电动机、变压器等电气设备和元件,在正常运行时的声音与有故障时运行的声音是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