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现RTU故障 RTU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21-01-18):
无线是一种远程测控装置,广泛用于水利、交通、石化、油田、供电等环境恶劣行业,用来采集现场信号,为实现自动控制和监控提供帮助。由于RTU是电子产品,随着时间推移,会出现各种故障,造成设备停运。如何快速解决RTU故障已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在本文中,介绍四种方法来解决电大故障。1、使用工具测量法这类方式相对性简易立即,对于故障状况,通常能够鉴别故障部位,并依靠某些测量工具,深化明确故障缘故,协助剖析和处理故障。
例:主站端的前置机上显示变电站报故障,显示通道中断。联系变电站,得知功能正常,那么应该是主站端的调制解调器有问题。在配电站数据信号的调制解调器终端设备键入端,用数字示波器精确测量数字信号的键入波型是不是优良,便携式计算机能一切正常听见响声。则调节用笔记本能够接受一切正常信息内容,而调制解调器輸出端没法精确测量时钟方波,这说明调制解调器沒有时钟輸出,前端开发电脑上没法接受配电站统计数据,因而汇报常见故障并终断显示信息安全通道。历经剖析,应当是主站解调器有不正确。拆换主站解调器并故障检测。
2、使用逐项排除法
在很多情况下,不能有效地判断出故障的原因在哪一方面,可能采用排除法,以确定出故障所在的部分,然后具体进行检查并排除。
例:RTU装置不能正常工作,自恢复电路不断启动,显示提示符为不规则的符号,通过换电源和重新接线没有解决问题。就用排除法逐次拔除TS、TM、TD、MPU功能板,拔出哪一块板系统正常,则该板存在问题。如最后剩下MPU板时,则故障出在MPU板上。确定出是那个板故障后,再根据单板调试检修的方法,具体找出故障原因。
有些情况,没有办法确定故障的原因,可以使用替换的方法,更换某些可疑的芯片帮助查找故障。
比如,RTU打开后,显示信息一切正常,终端设备服务项目情况与具体情况相同,但终端设备服务项目大多数是全码值或负数,互换主站还可以接受转变后的终端设备服务项目。针以这种现象,可以说明TS、TD都没有问题,TM也可能没有问题,因为TM有两块板子,不可能同时坏掉,原因就可能是出在可改写存贮器上,经换主板上的2864芯片,故障消除。

网友:
RTU装置不能正常工作,自恢复电路不断启动,显示提示符为不规则的符号,通过换电源和重新接线没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