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编译问题

楼主(2021-01-18):
    16,17脚,赋予了net name,但是哪里也没连,编译检测不出错误,
该怎么设置?因为有上拉电阻,所以不是single net。
或者如果设置可以检测线头?

网友:
    检查所有浮空的netlabel

楼主:
    floating net label是如果net label 没连到net上,图中所示net label已经连在线上了。

网友:
    我理解错了,你是说16和17没有连上网络?
    请检查元件,估计是这两个pin反了,火柴头朝外。

网友:
    感觉楼主应该是想要这个告警功能,你把only one pin,调整成error级别,编译应该就会报错了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问题,浪费了大家不少时间。
    重新做个例子,如图中所示,如果原理图不小心画了这个线头,怎么样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
    是啊,这个线头不知道哪里设置可以检查出来

网友:
    这种你画图的时候尽量避免,暂未发现可靠方法,或者你将你的原理图符号管脚属性不要设置成passvie,设置INPUT属性,应该会有告警出来,个人观点,力有不及,恐有错漏,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