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AD绘制USB差分线,如果换层打孔,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2021-01-19):
    请问用AD绘制USB差分线,如果换层打孔,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抛块砖引个玉,可以参考这个文章http://murata.eetrend.com/article/2019-05/1002742.html,网上应该有很多资料,如果是USB2.0低速率的话,其实没什么讲究,高速率的话就注意下阻抗匹配,换层的过孔附近也打上地孔。

网友:
    USB差分线如果要换层打孔,需要在换层处多打地过孔,但是能在表层拉通的不要换层。

网友:
    感觉能不换层最好了

网友:
    :lol能不换层就尽量不换层,如果必须换层就打点孔

网友:
    换层孔附近加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