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使用仪表放大器时关键的输入型号,在器件层其周围还有必要覆铜吗,器件的底...

楼主(2021-01-19):
请问在使用仪表放大器时关键的输入型号,在器件层其周围还有必要覆铜吗,器件的底层已经覆铜了?还有仪表放大器的反馈电阻我是用直插的,引线就长了,换成贴片的电阻温漂和精度就达不到要求,请问该怎样处理?

网友:
贴片电阻选个精度高的啊

网友:
一般仪放芯片资料会有推荐的Layout的方法及图,可以参考。保证引线短和粗是必须的。选用贴片低精度的电阻还是直插高精度的电阻哪种好,得看具体调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