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F+工程建立

楼主(2021-01-19):
    如下图所示的步骤,我用systemSI建立的SFP+的工程步骤,请问一下这个cable template为什么TX和RX都是添加S参数模型,而不是添加IBIS模型?

网友A:
    上下的是用于仿真串扰影响的,真正的信号收发是中间那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的是用于仿真串扰影响的,真正的信号收发是中间那对

    杜老师,中间的那一组TX和RX添加的也是S参数模型,一般TX和RX是添加IBIS模型的,那么怎么理解这个S参数模型呢?

网友A:
    不要选cable的模板,要选PCB的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选cable的模板,要选PCB的模板

    多谢了,您的教程真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