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仿真出来电流特别大,怎么回事

楼主(2021-01-19):
POWER DC仿真出来电流特别大,怎么回事

网友A:
    要不就短路了,要不就是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短路了,要不就是设置有问题

    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有啊,找到短路的位置或者参考电巢学堂的视频课程对照看看设置参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解决办法吗

    怎么找短路的位置啊?

网友B:
    很明显是短路了,保存一下,可以看到一些短路的点,然后把这些点删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是短路了,保存一下,可以看到一些短路的点,然后把这些点删除就好了

我看见了这些点,但是删不掉,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见了这些点,但是删不掉,怎么办啊

我看了这些点,但是删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短路了,要不就是设置有问题

power si电阻怎么附模型啊

网友:
    到模型库里面选一个,或者自己创建一个

网友(2021-08-18):
    1、检查Sink
    2、检查err文件(check up看warn搜索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