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引脚的焊盘间距要设计成多大较合理呢?

楼主(2021-01-19):
IC引脚的焊盘间距要设计成多大较合理呢?

网友:
    我的经验: 0.3~0.35

网友:
    基本上足够了

网友:
    这种小间距的芯片焊盘不要做太宽,免得偏了,一般做成跟引脚宽度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焊盘宽度 = 引脚宽度 * 1.4 < 间距* 0.56 ? 引脚宽度 * 1.4 :  间距 * 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