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化孔如何开孔

楼主(2021-01-19):
    用来固定元器件的非金属化通孔,制作焊盘时需要扩大吗

网友A:
    就按规格书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按规格书来就行

    有的没有给出推荐值啊,这个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

就按照实物大小开孔就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按照实物大小开孔就可以吗

    非金属化孔常规板厂精度为+/- 2MIL,设计开孔最少要比实物大0.5,另外还是得找到规格书,因为器件的柱子也会有公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金属化孔常规板厂精度为+/- 2MIL,设计开孔最少要比实物大0.5,另外还是得找到规格书,因为器件的柱子 ...

封装中需要拧螺丝的非金属化固定孔也需要扩大这么多吗

网友(2021-03-01):
    如果用于定位 一般大0.3,焊接孔大0.5都可以。具体还是要看器件类型和规格书

网友(2021-04-25):
    我一般按实物开也没看见出问题啊。

网友(2021-06-20):
    规格书有建议值,是这意思吗?

网友(2023-11-29):
引用 楼主:
有的没有给出推荐值啊,这个怎么弄

规格书给你的尺寸就是推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