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何时要考虑线的等长?如果考虑的话,两根信号线之间的长度之差最大不能超过多少?

楼主(2021-01-19):
何时要考虑线的等长?如果要考虑使用等长线的话,两根信号线之间的长度之差最大不能超过多少?

网友:
    如果你传一个正弦信号,你的长度差等于它传输波长的一半是,相位差就是180度,这时两个信号就完全抵消了

网友:
    所以这时的长度差是最大值。以此类推,信号线差值一定要小于这个值。

网友:
    差分线计算思路理一理

网友:
    长度不是根据终端能接受的 的时间差异来换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