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已经设计好的PCB中修改元器件封装?

楼主(2021-01-19):
不是换封装,是手动修改~(最好能列一个步骤~谢谢了~~~)

网友A:
1 在pcb中点击design=》make pcb library,就会生成pcb板中元件的所有封装。 2 打开生成的封装,找到所需要修改的元件封装,然后进行修改,后保存。 3打开pcb,将修改后的元件放入pcb中,并赋予所修改原件的网络。 4删除原来要修改的元件,这样就可以直接代替了。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不懂的画可以问我哦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AD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在pcb中点击design=》make pcb library,就会生成pcb板中元件的所有封装。 2 打开生成的封装,找到所需要 ...

回答的很好,谢谢,我一个路人都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