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充电电路,电压不对,大家能帮忙看看嘛?

楼主(2021-01-19):
如图,这是个用太阳能电池板的脉冲充电电路,我用5个1N4007串联来达到3.5V的开启电压,阳光弱的时候会先给电容充电,等到了3.5V二极管开启放电,但是实际测试发现,放电电压始终在3.2V左右,达不到电池板的标称电压5V,这时候是正午阳光强烈的时间,用万用表测量电池板短路电压为5.5V,求解怎么才能达到5V的工作电压?

网友:
微弱的uA级电流流过1N4007时,1N4007的两端电压不到0.6V。这个电路本质上是6个PN结达到放电电压3.2V,每个PN结电压只有0.533V。所以电路要重新设计。
例如再串联一个1N4007?甚至两个1N4007?

网友:
    二极管节电压有偏差   不太适合楼主的功能

网友:
    太阳板一带负载肯定降低电压

网友:
    这个电路对温度变化很敏感,温度高时,三极管9015关断时的漏电流都有可能开启这个“等效晶闸管”。开启电压是不稳定的。

网友:
    用串联二极管的方案,我感觉不是很好,个人建议:方案一,三极管(9015)换成mosfet(因为mosfet是电压型的),使用电阻(阻值一定要大)分压的方式控制mosfet通断,从而控制9014通断;方案二,去掉9015,9014换成mosfet,使用稳压二极管和电阻串联的方式控制mosfet的通断,具体参数要根据稳压二极管和moset导通电压计算另外电容两端的充电电压,比电池的标称电压要小是正常的,因为在充电阶段,电池的放电比充电更快,所以,太阳能电池的电压会被拉下来,随着电容逐渐冲满电,那么这时候再量,肯定是和标称值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