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5651 哪个管脚是静音功能呢?

楼主(2021-01-19):
请教下这个ic 哪个管脚负责静音功能,这缩略词没看到哪个有静音的意思啊!

网友A:
这不是个解码芯片嘛,又不是功放,没有MUTE脚的,IIC和IIS就能控制输出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个解码芯片嘛,又不是功放,没有MUTE脚的,IIC和IIS就能控制输出了啊。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我明白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硬件静音吧,只能软件设置。

网友(2023-01-10):
    这个音频CODE 硬件上没有静音脚的。软件可以对声音通道相关寄存器做关闭或打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