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属基印制板

楼主(2021-01-19):
    尺寸稳定性,金属基印制板,显然尺寸要比绝缘材料的印制板稳定得多。铝基印制板、铝夹芯板,从30℃加热至140~150℃,尺寸变化为2.5~3.0%.

    其它原因,铁基印制板,具有屏蔽作用;替代脆性陶瓷基材;放心使用表面安装技术;减少印制板真正有效的面积;取代了散热器等元器件,改善产品耐热和物理性能;减少生产成本和劳力。

    热膨胀性,热胀冷缩是物质的共同本性,不同物质CTE(Coefficient of thermal expansion)即热膨胀系数是不同的。印制板是树脂+增强材料(如玻纤)+铜箔的复合物。在板面X-Y 轴方向,印制板的热膨胀系数(CTE)为13~18 PPM/℃,在板厚Z 轴方向为80~90PPM/℃,而铜的CTE 为16.8PPM/℃。片状陶瓷芯片载体的CTE 为6PPM/℃,印制板的金属化孔壁和相连的绝缘壁在Z 轴的CTE 相差很大,产生的热不能及时排除,热胀冷缩使金属化孔开裂、断开,这样机器设备就不可靠了。SMT(表面贴装技术)使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成为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因为表面贴装的互连是通过表面焊点的直接连接来实现的,陶瓷芯片载体CTE 为6,而FR4 基材在X-Y 向CTE 为13~18,因此,贴装连接焊点由于CTE 不同,长时间经受应力会导致疲劳断裂。

金属基印制板可有效地解决散热问题,从而使印制板上的元器件不同物质的热胀冷缩问题缓解,提高了整机和电子设备的耐用性和可靠性。

散热性目前,很多双面板、多层板密度高、功率大,热量散发难。常规的印制板基材如FR4、CEM3 都是热的不良导体,层间绝缘,热量散发不出去。电子设备局部发热不排除,导致电子元器件高温失效,而金属基印制板可解决这一散热难题。

网友:
    所以主要是用来解决散热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