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添加表贴测试点

楼主(2021-01-19):
pads中如何添加表贴测试点

PCB设计中,我们经常需要对某些信号线增加一些测试点,以便在产品调试中对其信号进行测试。在padsLayout(PowerPCB)中添加测试点时,默认的是以标准过孔STANDARDVIA作为测试点,但这是通孔方式的测试点,为了节省测试点所占用的PCB空间,高密度布线中我们更需要表面形式的测试点。这时我们可以按以下方法来添加表面型测试点:
一.在PADSLayout(PowerPCB)中添加表面型测试点
1.首先在菜单Setup>
adStacks中添加新的过孔(通孔)类型,把钻孔Drill设为0,欲加的测试点所在层(例如TOP层)半径设为合适的大小,其它层半径设为0,这样就得到一个表贴的过孔类型,取个名字(例如为TP_TOP和TP_BOTTOM分别为顶层和底层的类型)保存,如下图所示。

2.在菜单栏选择Tools>DFTAudit…,打开对话框,在左边的UseTestPoint下拉框中选择需要的测试点类型,如TP_TOP,在右上角勾选PCBTopSide选项。

3.点击工具栏中的DESIGN图标
,然后选择添加测试点图标
,然后在PCB板上需要添加测试点的走线或者焊盘上,点击添加测试点即可,如下图所示。

二.在PADSRouter(BlazeRouter)中添加表面型测试点
我们也可以在PADSRouter(BlazeRouter)中添加表面型测试点。
1.要在PADSRouter中添加测试点必须先在PADSLayout(PowerPCB)中增加好相应的表贴过孔类型,如上面增加TP_TOP和TP_BOTTOM测试点的方法。
2.然后在PADSRouter的菜单项Tools>Options>TestPoints选项页中进行如下设置。

注:测试探头的Fixturedrillsize参数不要太大,否则可能因为违背设计规则而放不下测试点。
3.点击工具栏中的RouteEditing图标,然后选择添加测试点图标,由于点击此按钮后,系统将选择目标自动过滤为过孔和焊盘,因此为了可以在走线上增加测试点,我们必须先点击鼠标右键选择SelectAnything,然后在PCB板上需要添加测试点的走线或者焊盘上,点击添加测试点即可,如下图所示。

注:这里的TP_TOP举例只针对TOP层的测试点设置,BOTTOM层的测试点添加方法类似,注意在选项中选择TP_BOTTOM类型。

网友:
    pads里面我还没有添加测试点。

网友:
    很棒棒哦,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