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锡膏检测机的原理及作用

楼主(2021-01-19):
    SPI是Solder Paste Inspection的简称,中文叫锡膏检查,这种锡膏检查机类似我们一般常见摆放于SMT炉后的AOI(Auto Optical Inspection)光学识别装置,同样利用光学影像来检查品质,原理:锡膏检查机增加了锡膏测厚的雷射装置,所以SPI可能遇到的问题与AOI类似,就是要先取一片拼板目检没有问题后让机器拍照当成标准样品,后面的板子就依照第一片板子的影像及资料来作判断,这样当然会有很多的误判率,所以必须不断的修改其参数,直到误判率降低到一定水准,所以并不是把SPI机器买回来就可以使用,还必须有工程师维护。

锡膏检查机只能做表面的影像检查,如果有被物体覆盖住的区域是无法检查得到的

锡膏检查机可以量测下列数据:

锡膏印刷量

    锡膏印刷的高度

    锡膏印刷的面积/体积

    锡膏印刷的平整度

锡膏检查机可以侦测出下列不良:

    锡膏印刷是否偏移(shift)

锡膏印刷是否高度偏差(拉尖)

    锡膏印刷是否架桥(Bridge)

    锡膏印刷是否缺陷破损

网友:
    检测出不良品

网友(2022-11-07):
    测量的数据在什么范围内算是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