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位号交叉了或者丝印位号顺序反了对贴片影响有多大?

楼主(2021-01-19):
丝印位号交叉了或者丝印位号顺序反了对贴片影响有多大?% l1 k$ P3 ?- {& {

网友:
丝印位号决定不了最终的贴片是否正确

网友:
    现在发现删除位号丝印,PCBA产品贴片回来并没什么毛病。机器贴片通俗的讲就是先去找器件,然后将找到的器件放置在PCB上正确的位置

网友:
    器件实体丝印框一般不会太影响空间  一般项目产品都需要保留下来 如果没有当然也是可以完成贴片的,但是从板子识别以及后续贴片完的QA检验都是有很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