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反激电源电路输出都用半波整流,如果用全波整流的话会出现什么...

楼主(2021-01-19):
    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反激电源电路输出都用半波整流,如果用全波整流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有什么影响?感谢!

网友:
    首先你得理解什么是反激,MOS管导通的时候是变压器储能的过程,MOS管关断的时候才把磁能转化为电能并通过二极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