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还是说只要使SRAM的strap的走向和tf中定义的metal...

楼主(2021-01-19):
看了下 SRAM的FRAM View 和 CEL View,里面同一层metal的走向 横竖都有,那为了使SRAM和tf文件中定义的metal走向一致,
请教大神,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还是说只要使SRAM的strap的走向和tf中定义的metal走向一致就OK?非常感谢!

网友:
sram都是按缺省方向放的,m1~m4 基本上都是blockage,对top来说
65nm以下的sram不能翻转90度。

网友:
因此你的考虑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