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

楼主(2021-01-19):
求大神指教,在这个电路,推挽电路中的加二极管是为了防止交越失真,图中推挽电路部分的标红圈的两个电阻值是否要选择相同值?其目的是什么?

网友:
这两个电阻值应该是相同的吧!楼主,觉得呢?

网友:
可以选择相同电阻数值,如果工作点发生偏移,可以适当调整。

网友:
直流偏置电阻的参数与对管的参数有关,通常对管尽量选择参数相近,放大倍数相近,如对管选择相同材料的对管(同锗或同硅不会是一锗一硅),放大倍数相近,特性曲线相近,那么偏置电阻也会相近,若对管参数有偏离,则电阻参数也会偏离,以实际测试输出波形为准或输出中点电压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