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制作封装时,可以设置Line画在 Etch top吗

楼主(2021-01-19):
allegro中制作封装时,可以设置Line画在 Etch top吗?这是不是相当于死铜了

网友A: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没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在ETCH层做?
    用来做对位的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没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在ETCH层做?
用来做对位的金线?

因为现在用的是别人提供的封装,Line 画在 Etch top层 做出来的效果是有铜皮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现在用的是别人提供的封装,Line 画在 Etch top层 做出来的效果是有铜皮的吗?

    是滴哟!!

网友:
    一般封裝的line不會在etch層處理,畫在etch等同於no net的電性線而己,如果你要走線或打via,碰到還會有error
    沒理由會在etch才是,
如果你是想做sensor的光學對角點,建議做二個封裝放置

网友:
    这个就是对位用的金线,但同时要在SOLERMASK画LINE,不然无法亮铜

网友(2021-06-04):
    可以呀,看具体需求吧,定位标识Logo啥的,露金线显得高大上

网友:
    如何匹配3D模型

网友(2021-09-18):
    这个用来辅助对位用的,一般BGA封装才有这个,毕竟丝印框会有骗位的情况,这个就毕竟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