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画的3D模型怎么导入到AD18?

楼主(2021-01-20):
用SOLIDWORKS画的3D模型,怎样导入到AD18,网上搜了很多步骤都不行,请问大神有方法吗,详细点好,我用的是AD18。

楼主:
上面图片这种模式怎么退出去到封装位置。

网友:
我的AD版本是AD18,之前的版本稍有不同,大同小异
1.需要先将SOILD WORKS的文件另存为STP格2.快捷键P(输入法英文模式),弹出3D模型选择

3.然后按TAB,出现导入界面,如下图所示,选择要导入的3D模型文件

4.调整模型方向与相对高度,与封装贴合

楼主:
嗯嗯 谢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