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芯片型号?

楼主(2021-01-20):
    如图所示,1和2脚为输出,11脚输出信号,下图蓝色为1脚波形,黄色为11脚波形,不知道这个芯片属于哪一类芯片,求大佬们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A:
    我去这上面不写着型号么?CD4066B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这上面不写着型号么?CD4066B么?

    这只是我随便用的 一个芯片的元件图,不是实际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