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过孔无法盖油?

楼主(2021-01-20):
为什么放置过孔后无法盖油?而Manual菜单可以勾选。

网友:
    过孔到底盖不盖油呀

网友A:
    想盖油每次放置过时都要勾选,不能默认已勾选。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
    Manual 是手动设置啊,Rule是按照规则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盖油每次放置过时都要勾选,不能默认已勾选。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不会啊,放置过孔时,按TAB键设置好,以后都是盖油的了。

要是你的AD有问题,那就没办法!

网友:
    放置孔后双击不能编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