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体系结构与编程学习(10)

楼主(2021-01-20):
第六章 ATPCS介绍

在汇编编译器中使用-apcs选项。

6.1.2寄存器使用规则

子程序使用R0~R3来传递参数。用R4~R11来保存局部变量,thumb使用R4~R7。R12记作IP,调用scratch寄存器。R13记作SP,用作数据堆栈指针。R14记作LR,用作保存子程序的返回地址。R15记作PC,是程序计数器。

6.1.3数据栈使用规则

有四种堆栈方向:

FD、FA、ED、EA

ATPCS规定使用FD

6.1.4参数传递规则

1、参数可变:参数不超过4,使用R0~R3,超过则将多的参数送到数据栈中保存

2、参数固定:第一个参数,通过R0~R3,其他参数使用数据栈。

3、结果返回:结果为32位整数,使用R0;结果为64位,使用R0和R1;结果为浮点,使用f0、d0或者s0;

第七章  ARM和Thumb混合编程

状态切换指令:

BLX 、BX      目标地址

LDR、LDM及POP  向PC寄存器赋值

         AREA  AddReg  ,CODE ,READONLY

          ENTRY

main

         ADR  R0,ThumbProg+1  ;存储单元的地址肯定是偶数,也就是最低位肯定是0,但ARM与thumb之间的切换是

                                         ;通过Rn的最低位来判断的,1为thumb,0为ARM

         BX     R0                   ;跳转到ThumbPro,并且程序切换到Thumb状态

             CODE16

ThumbProg

              MOV  R2,#2

              MOV R3,#3

              ADD  R2,R2,R3

              ADR  R0,ARMProg

              BX    R0                  ;跳转到ARMProg,并且切换到ARM状态

            CODE32

ARMProg

            MOV  R4,#4

            MOV  R5,#5

            ADD  R4,R4,R5

stop

            MOV  R0,#0X18

            LDR   R1,=0X20026

            SWI   0X123456

            END

//C程序调用汇编程序

#include <stdio.h>

extern  void  strcopy(char *d,const char  *s) ;      //使用关键字extern声明外部函数,即调用的汇编程序

int main(void)

{
     const  char *srcstr="Source string";

     char  dststr[]="Destination string";

     printf("Before copying :/n");

     printf("%s/n  %s/n",srcstr,dststr);

     strcopy(dststr,srcstr);

     printf("After copying :/n");

     printf("%s/n  %s/n",srcstr,dststr);

     return 0;

}

;汇编程序

          AREA  STRCOPY  ,CODE,READONLY

          EXPORT  strcopy    //使用EXPORT伪操作声明汇编程序

strcopy

          LDRB  R2,[R1],#1   //寄存器R1中存放第srcstr地址

          STRB  R2,[R0],#1

          CMP  R2,#0

          BNE  strcopy

          MOV PC,LR

          END

;汇编程序调用C程序

int sum(int a,int b,int c,int d, int e)

{
     return  a+b+c+d+e;

}

         EXPORT  CALLSUM

        AREA  F ,CODE ,READONLY

        IMPORT  sum                             ;使用IMPORT 声明C程序sum()

CALLSUM

        STR   LR,SP!           ;保存返回地址

        ADD   R1, R0,R0           ;假设进入程序时R0=I,设R1=2I

        ADD   R2,R1,R0

        ADD   R3,R1,R2

        STR   R3,[SP,#-4] !         ;第五个参数通过数据栈传递

        ADD   R3,R1,R1

        BL    sum

        ADD  SP,SP,#4                ;调整数据栈指针,准备返回

        LDR  PC,[SP],#4              ;返回

        END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