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霍尔采样电路

楼主(2021-01-20):
这是一个电流霍尔采样电路,其中TL082构成二级运算放大电路,反馈电阻的大小为啥要选择22.1k?

网友:
这是一个正比例运放,放大两倍,R27和R28取值相等即可。但我不明白,为嘛R27和R28要取一个不经常用的阻值,R27和R28直接用R12的阻值(3.9K)不香吗?这样可以减小电阻阻值种类

网友A:
楼主要求的放大倍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求的放大倍数是多少

要求放大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