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试验测试过程中,设备产生的骚扰太强怎么解决 求解答

楼主(2021-01-20):
在试验测试过程中,设备产生的骚扰太强怎么解决 求解答# ^- h0 p1 ~( Z- G8 j

网友:
    可以通过在骚扰源处采取措施,降低骚扰的强度

网友:
    或者增加电源滤波器的阶数,提高滤波器对骚扰的抑制能力来解决

网友:
    更改滤波器的安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