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CAM350导入allegro输出的.ROU文件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解决了吗?

楼主(2021-01-20):
遇到CAM350导入allegro输出的.ROU文件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解决了吗?

网上关于CAM350导入allegro输出的.ROU文件的说法都是以下:
在cam350的File-->Import-->Mill Data里,添加新的layer,选择*.rou文件,然后选择正确的单位。
经过自己的实践,该方法并不正确。
应该是:
在cam350的File-->Import-->DRILL Data,选择*.rou文件,然后选择正确的单位导入即可。

网友:
CAM350导入allegro输出的.ROU文件问题的解决方法

网友:
Warning - No header % found, load stopped 解决方法:将allegro生成的.rou文件中带有“;”的行都去掉,如下例子:  M48 INCH ;EXTENTS: -0.500  -0.500  4.500   3.500    ;LEADER: 12  ;HEADER:  ;CODE  : ASCII  ;FILE  : *****.b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