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板供电的问题

楼主(2021-01-20):
    项目的面积很紧张,供电的电源板上空余面积比较大,之前计划通过电源板只转一路12V给其它的单板,由于其它单板面积紧张,想把常用的电源都做在电源板上通过背板传输给其它单板,这样做的话存在什么风险?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考虑载流和压降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载流和压降是否满足要求

载流和压降问题都不太大,几路大电流还留在原来的板子上,把几路不常用的电源挪过去,给一些低速芯片的数字电源,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