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好,kicad 怎么批量将黄色字变成丝印层的字?

楼主(2021-01-20):
各位大神好,现在做一个LOGO,但是导进来不是在丝印层,可以单独每个进行修改,但是怎么批量将这些字转成丝印层呢?

网友:
估计是在创建这个丝印封装库文件就有问题了

网友:
要把在  .kicad_mod格式的文件导入到封装库  再在PCB图中类似导入元件添加封装一样导入到PCB中

网友:
选中其中一个,然后右键,寻找同样的丝印,然后批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