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散热性能良好的高功率可扩展式POL调节器,并节省电路板空间

楼主(2021-01-20):
如何选择散热性能良好的高功率可扩展式POL调节器,并节省电路板空间

网友:
    切勿仅凭功率密度来判断 POL 调节器

网友:
    POL 调节器必须提高功率密度:(功率)/(体积)或(功率)/(面积)。

网友:
    选择 POL 调节器时,必须确保其具备在 PCB 上完成任务的能力,因为热量处理既可能成就应用,也可能毁掉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