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同一天线发射同一频率电磁波的功率,方式有哪些?

楼主(2021-01-20):
    如何增加同一天线发射同一频率电磁波的功率,方式有哪些?

网友:
    好像前两天楼主就问过类似的问题。  天线给定,频率给定,要增加天线发射功率,除了增加馈给天线的功率以外,别无他法。

网友A:
    可以赶式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赶式放大

非常感谢,请问什么是赶式放大?您的意思是加大电流,实际也就是增加同一瞬间内来回晃动的电子的数量,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