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功率控制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1-01-20):
下图用的是NXP的功率控制芯片,U5_44、U5_50连接的是单片机,CON5_7连接外面的端子负载。

问一下为什么要用两个mos管连接到单片机控制。用一个MOS管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一个I/O控制不行吗?

网友A:
用一个MOS管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一个I/O控制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MOS管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一个I/O控制应该是可以的。

我觉得不行吧!只用一个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行吧!只用一个MOS管。

怎么就不行了,兄弟,你说说。

网友C:
两个MOS管并联,承受的过流增加一倍。按道理可以用一个IO控制两个M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MOS管并联,承受的过流增加一倍。按道理可以用一个IO控制两个MOS。

是的,并联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