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压mos管开关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1-01-20):
如何用三极管和mos管控制负电压的开关,比如-10V输入,想用单片机去控制-10V输出,如何去实现,有没有推荐电路,请大侠赐教。

网友A:
“如何用三极管和mos管控制负电压的开关”  至少有三个办法:  一是利用光耦控制MOS管的“开”和“关”。  二是用PNP三极管实现电平移动来控制MOS管。  三是使用一个比较器或者运放来控制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用三极管和mos管控制负电压的开关”  至少有三个办法:  一是利用光耦控制MOS管的“开”和“关”。   ...

厉害了,我也这样觉得。

网友:
我觉得用PNP三极管实现电平移动来控制MOS管,会更好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