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可调电源的几个电路问题,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1-01-20):
    大家好,这个是我自制的一个可调电源,有两个地方不是很明白,用复合管去推功率管时输出端有类似正弦波的波形,带载电压会下降,只用一个管去推功率管时就不会出现以上的现象,输出稳定无纹波,这是为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运放输入反接的4148有何作用?谢谢大家啦,帮忙分析下。

网友:
    二极管用于输入电压钳位

网友:
    复合管的放大倍数是两管相乘,这就是楼主看到的用单管和复合管电路纹波区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