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解锁器件?

楼主(2021-01-20):
请问pads中如何解锁器件?感谢!+ H3 U& S+ ?4 ]

网友:
先选择任何元素,在选择器件,在勾掉加锁的选项就可以。

网友:
    pads layout界面,空白处右键点击随意选择,再去选择器件的任何一个管脚,接着右键点击选择器件,再接着右键点击特性,出来弹框去掉胶粘打钩选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