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使用 + 矩阵维度必须一致

楼主(2021-01-20):
求助,编写的矩阵微分方程组,然后在运行的时候报错:错误使用  +  矩阵维度必须一致。之后我将式子中求导的项去掉了,然后仍然要求维度必须一致,请问这该如何解决。程序如下:
opt=odeset;opt.RelTol=1e-8;
Tmh=0;Tmp=0;Mh=4100;Ihx=4032;Ihy=3461;Ihz=4980;Ihxy=31;Ihxz=637;Ihyz=26;Mp=1500;Ipx=117;Ipy=861;
Ipz=754;Ipxy=0.615;Ipxz=152;Ipyz=14.5;
g=9.81;xh=0.237;yh=0.013;zh=0.404;xp=0.5;yp=0;zp=0;xhp=0;yhp=0;zhp=0.96;xch=0;ych=0;zch=0.9;u=12*sin((pi/3)*t);
v=0;w=12*sin((pi/3)*t);
p=12*sin((pi/3)*t);q=12*sin((pi/3)*t);r=12*sin((pi/3)*t);theta=12*sin((pi/3)*t);varphi=12*sin((pi/3)*t);Ch=100;Cp=90;Kp=100;
A=p*cos(x(1))*cos(x(2))+q*sin(x(1))*cos(x(2))-r*sin(x(2));
B=p*cos(x(1))*sin(x(2))+q*sin(x(1))*sin(x(2))+r*cos(x(2));
E=-p*sin(x(1))+q*cos(x(1));
F=p*cos(x(1))+q*sin(x(1));
e=-diff(p)*sin(x(1))+diff(q)*cos(x(1));
f=diff(p)*cos(x(1))+diff(q)*sin(x(1));
Tcwh=Mh.*xh.*(v+xch.*r-zch.*p+xh.*r-zh.*f)+Mh.*yh.*(u-r.*ych+q.*zch-r.*yh+zh.*e)+....
    Mh.*zh.*F.*(u-r.*ych+q.*zch-r.*yh+zh.*E)+Mh.*zh.*E.*(v+r.*xch-p.*zch+r.*xh-zh.*F)-Mh.*xh.*F.*(w-q.*xch+p.*ych-E.*xh+yh.*F)...
    -Mh.*yh.*E.*(w-q.*xch+p.*ych-E.*xh+yh.*F)...
    +Mp.*((diff(u)-diff(r).*ych+diff(q).*zch-diff(r).*yhp+zhp.*e).*(-yhp-cos(x(2)).*yp)+(diff(v)+xch.*diff(r)-zch.*diff(p)+...
    xhp.*diff(r)-zhp.*f+b.*xp-a.*zp).*(xhp+xp.*cos(x(2))+sin(x(2)).*zp)+(diff(w)-diff(q).*xch+diff(p).*ych-e.*xhp+yhp.*f-xp.*e+...
    yp^2.*sin(x(2)).*a)-((u-r.*ych+q.*zch-r.*yhp+zhp.*E-yp.*B+zp.*E).*(-(zhp+zp).*F-yp.*sin(x(2)).*E)+(v+r.*xch-p.*zch+r.*xhp-zhp.*F+...
    xp.*B-zp.*A).*(-zhp.*E+xp.*sin(x(2)).*E-zp.*cos(x(2)).*E)+(w-q.*xch+p.*ych-E.*xhp+yhp.*F-xp.*E+yp.*A)*(xhp*F+yhp*E+xp*F+yp*cos(x(2))*E)))...
    +Ihxz*f+Ihyz*e+Ihz*diff(r)-Ihx*E*F+Ihy*E*F+Ihxy*F^2+Ihxy*E^2-Ihxz*r*E+Ihyz*r*F-Ipx*sin(x(2))*a+Ipz*cos(x(2))*b-...
    Ipxy*sin(x(2))*e-Ipxz*sin(x(2))^2*f+Ipxz*cos(x(2))*a+Ipyz*cos(x(2))*e-Ipx*cos(x(2))*E*A+Ipy*E*F-Ipz*A*E*sin(x(2))-...
    Ipxy*cos(x(2))*E^2+Ipxy*A*F-Ipxz*cos(x(2))*B*E-Ipxz*sin(x(2))*A*E+Ipyz*B*F-Ipyz*sin(x(2))*E^2;

网友:
看着错误不是格式错误吧

网友:
代码不全,t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