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驱动

楼主(2021-01-20):
ncp81074a这个mos管的驱动看不太懂,为啥珊级要加两个电阻,OUTL和OUTH不是是驱动两个mos管吗?只用一个电阻不行吗?

网友:
一个是OUTH一个是OUTL,怎么能一样呢

网友A:
    R1,R2前面串个二极管是不是更好?

    请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1,R2前面串个二极管是不是更好?

    请教一下

肯定不好吧?顺串嘛,关闭不了!逆串嘛,驱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好吧?顺串嘛,关闭不了!逆串嘛,驱动不了!

没试过。但有点道理
    感谢回复!

网友:
    当时需要调节开通和关断不同的速率时,这两点电阻值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