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atlab从图片中提取曲线坐标数据

楼主(2021-01-20):
目录
0.引言
1.思路详解与分析
2.MATLAB程序

0.引言
  在读文献的时,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文章里提出的方法好有趣啊,好想拿文中用的数据来试试看看能不能得到相近的结果,可是文中只有根据原始数据绘制的曲线图,没有数据。如下图所示。

  此时,如果能从文中把这幅图截取下来,输入到一个函数中去,最后能返回从图片中提取到的曲线的坐标数据,岂不美哉。这便是本文的工作。

1.思路详解与分析
1.1准备待提取数据的曲线图片

将待提取数据的曲线的图片(如.jpg格式图片),利用 imread 输入到 matlab 中。

1.2曲线图片预处理与数据转换

曲线图片预处理步骤的主要工作包含如下:

(1)图像二值化

将输入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但分割得到的结果并不全为数据,其中可能还包括坐标轴等干扰点需要去除。

(2)获取从图片像素到曲线坐标的定标数据

首先,通过ginput()手动从图片中提取到两个像素点,这两个点分别为曲线坐标框的左上角和右下角。

此时,便获得了曲线在图片上的像素范围

[x_index_min, x_index_max] & [y_index_min, y_index_max]

然后,手动输入实际曲线的数据坐标范围 [x_min, x_max] & [ymin, y_max_]. 如下所示。

此时,一方面得到了像素坐标,一方面得到了实际坐标。接下来便利用这对数据,将图片中全部的像素坐标转换到实际坐标。

最终,得到了由图片提取到的数据散点图,如下:

可以看到,此时得到的结果,虽然曲线与所需要的相近,但曲线外的部分,如坐标轴框、坐标轴刻度等也被转换成了数据,还需要进一步的处理。

1.3数据的进一步处理并得到最终曲线

这一步的主要工作是在数据中除去曲线之外的部分(包括坐标轴框、坐标轴刻度等);以及解决一个x数据对应多个y数据的情况。

显然,坐标轴在整幅数据中,均处于边界位置,因此,很容易想到的一种方法是,设定阈值,将距离边界较近的数据直接删除。这里,设定了两个阈值,一个用来限定x方向上的数据,一个用来限定y方向上的数据。比如设定:rate_x=0.08; rate_y=0.05; 意思是阈值设定为曲线最前端8%和最后段8%的数据,曲线最顶端5%和最底端5%的数据。

进一步的,对于提取到的数据图,大多数情况一个x会对应若干y,因为数据是由图片转化而来,而图片的分辨率有限,一个实际数据点会用多个像素来表示。解决此问题的中心思想是将同一个x对应的若干个y取均值,但不能直接求均值,因为还有很多y是噪声(如坐标轴线、由图片噪声带入的干扰点等)需要先去除,在第一个问题中,通过限定y的范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除去了部分干扰,在此基础上,我们求取一个x对应的这组y值的均值mean与标准差std,当某些y值位于[mean-std , mean+std]之外,则认为这些y值波动太大,将它们删去。

到这里,我们就将数据的处理部分基本完成了,我们将处理后的数据再次绘制成曲线,便可以得到如下

对比处理之前的数据,由于限定了范围,因此曲线图片中带来的坐标框等内容转化而来的数据已经被删去。

将需要提取坐标的曲线图片,和我们提取并处理后的数据绘制的曲线,放在一起对比如下:

可以看到,与原曲线图片相比,提取到的数据曲线相似度能达到较高要求。但进一步观察会发现,右图曲线较左图而言,高频分量有一定的减少(即右图曲线更平滑),原因在于数据处理时,对同一个x对应的这组y值进行了均值处理,则在图像上近似反应为均值滤波,从而使得提取到的数据绘制成的曲线的高频分量被滤除。

最后,将提取到的最终数据,保存起来如下:

1.4进一步的讨论——曲线拟合

通过对图片中曲线的数据提取,可以得到数值上的答案,这会带来进一步的思考,即能否得到这些数据的解析表达式。很容易想到,利用最小二乘法来拟合这些数据,这便涉及到了曲线的拟合。(插值与拟合可以这么理解:对于数据点集,若均落在曲线上,则该曲线为插值曲线,否则为拟合曲线)

对于一些简单的曲线图片(如下),可以考虑用泰勒级数来近似,即多项式拟合。

数据提取并拟合的结果展示如下

同时还能得到拟合多项式的系数

从而得到该曲线的多项式(这里采用四阶多项式)表达式为:

理论上,泰勒级数可以分解任何函数,但实际上,多项式拟合的次数太高,会出现龙格库塔现象,即摆尾现象。因此,多项式拟合的阶数不易过高,一般低于5阶。对于本文最开始的那幅曲线而言,仅5阶的泰勒级数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因此,对于这种存在波动剧烈的函数,可以考虑用傅里叶级数进行拟合,或者如果能提供先验知识,可以直接用先验表达式进行拟合。

在MATLAB中,提供了cftool工具箱,其提供了拟合与插值的GUI,使用非常方便,直接在命令窗输入cftool即可调用,cftool界面如下所示,其具体使用方法不在此赘述。

2.MATLAB程序
MATLAB源代码如下所示,和以往的风格一样,提供了详细的注释

% //提取图片中的曲线数据
clear,clc,close all
%% //图片与曲线间的定标
im=imread('tu1.jpg'); %//读入图片(替换成需要提取曲线的图片)
im=rgb2gray(im); %//灰度变化
thresh = graythresh(im); %//二值化阈值
im=im2bw(im,thresh); %//二值化
set(0,'defaultfigurecolor','w')
imshow(im) %//显示图片
[y,x]=find(im==0); %//找出图形中的“黑点”的坐标。该坐标是一维数据。
y=max(y)-y; %//将屏幕坐标转换为右手系笛卡尔坐标
y=fliplr(y); %//fliplr()——左右翻转数组
plot(x,y,'r.','Markersize', 2);
disp('请在Figrure中先后点击实际坐标框的两个顶点(左上点和右下点),即A、B两点. ');
[Xx,Yy]=ginput(2); %//Xx,Yy——指实际坐标框的两个顶点
min_x=input('最小的x值');  %//输入x轴最小值
max_x=input('最大的x值');  %//输入x轴最大值
min_y=input('最小的y值');  %//输入y轴最小值
max_y=input('最大的y值');  %//输入y轴最大值
x=(x-Xx(1))*(max_x-min_x)/(Xx(2)-Xx(1))+min_x;
y=(y-Yy(1))*(min_y-max_y)/(Yy(2)-Yy(1))+max_y;
plot(x,y,'r.','Markersize', 2);
axis([min_x,max_x,min_y,max_y])  %//根据输入设置坐标范围
title('由原图片得到的未处理散点图')
%% //将散点转换为可用的曲线
%//需处理的问题与解决思路
%//(1)散点图中可能一个x对应好几个y <---> 保留mean()-std()到mean()+std()之间的y值 并取平均处理
%//(2)曲线的最前端和最后段干扰较大 <---> 去掉曲线整体的前(如5%)和后5%
%//(3)曲线的最顶端和最底段干扰较大 <---> 去掉曲线整体的上10%和下10%

%//参数预设
rate_x=0.08;  %//曲线的最前端和最后段删除比例
rate_y=0.05;  %//曲线的最顶端和最底段删除比例

[x_uni,index_x_uni]=unique(x);  %//找出有多少个不同的x坐标

x_uni(1:floor(length(x_uni)*rate_x))=[];  %//除去前rate_x(如5%)的x坐标
x_uni(floor(length(x_uni)*(1-rate_x)):end)=[];  %//除去后rate_x的x坐标
index_x_uni(1:floor(length(index_x_uni)*rate_x))=[];  %//除去前rate_x的x坐标
index_x_uni(floor(length(index_x_uni)*(1-rate_x)):end)=[];  %//除去后rate_x的x坐标

[mxu,~]=size(x_uni);
[mx,~]=size(x);
for ii=1:mxu
    if ii==mxu
        ytemp=y(index_x_uni(ii):mx);
    else
        ytemp=y(index_x_uni(ii):index_x_uni(ii+1));
    end
    % //删除方差过大的异常点
    threshold1=mean(ytemp)-std(ytemp);
    threshold2=mean(ytemp)+std(ytemp);
    ytemp(find(ytemp<threshold1))=[];  %//删除同一个x对应的一段y中的异常点
    ytemp(find(ytemp>threshold2))=[];
    % //删除距顶端和底端较近的点
    thresholdy=(max_y-min_y)*rate_y;  %//y坐标向阈值
    ytemp(find(ytemp>max_y-thresholdy))=[];  %//删除y轴向距离顶端与底端距离小于rate_y的坐标
    ytemp(find(ytemp<min_y+thresholdy))=[];
    % //剩下的y求均值
    y_uni(ii)=mean(ytemp);
end
% //此时很多x_uni点处对应的y_uni为空,即NAN,要进一步删去这些空点
x_uni(find(isnan(y_uni)))=[];
y_uni(find(isnan(y_uni)))=[];
% //画图
figure,plot(x_uni,y_uni),title('经处理后得到的扫描曲线')
axis([min_x,max_x,min_y,max_y])  %//根据输入设置坐标范围
% //将最终提取到的x与y数据保存
curve_val(1,:)=x_uni';
curve_val(2,:)=y_uni;
%% //对提取出的数据进行拟合(按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p,s]=polyfit(curve_val(1,:),curve_val(2,:),4);  %//多项式拟合(为避免龙格库塔,多项式拟合阶数不宜太高)
[y_fit,DELTA]=polyval(p,x_uni,s);  %//求拟合后多项式在x_uni对应的y_fit值
figure,plot(x_uni,y_fit),title('拟合后的曲线')
axis([min_x,max_x,min_y,max_y])  %//根据输入设置坐标范围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