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線距設定問題

楼主(2021-01-21):
    想請問各位,設定線距時一般都是兩線間的線距,但如果想要想 設定差動對與其他線進行線距問題時,那要如何設定比較好?

网友:
    是的,一般設定線距時一般都是兩線間的線距。楼主,别急我去问问我师傅。

网友A:
    把要单独设定的网络做成一个类,然后对这个网络类设定规则

网友B:
    就直接在线间距设定网络与其他网络间距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直接在线间距设定网络与其他网络间距就可以

    可以附圖一個小樣本 讓我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要单独设定的网络做成一个类,然后对这个网络类设定规则

    所以一般  你們設定線距時  應該都會把類組全部都分好  之後再一次做各項的規則區分  對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一般  你們設定線距時  應該都會把類組全部都分好  之後再一次做各項的規則區分  對嗎?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

    話說  依據你們設計經驗來說  訊號層  你們會讓銅箔包地  還是只有單靠線距 及 完整地來完成阻抗匹配? 還是有其他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