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64 + Matlab 64 MEX混合编程

楼主(2021-01-21):
说明
Matlab混合编程
下载与安装编译器
    Microsoft Windows SDK 71CC
TDM-GCCgccg
For Matlab 2015
    For Matlab 2014
    选择编译器
    编写ccpp文件
mexFunction函数介绍
    编译多个ccpp文件
    一些实例
MATLAB2015编译MeanShift
    ProblemSolution
找不到编译器或SDK
    Problem
Solution
    注意
error C2143 syntax error
    Problem
    Solution
    一些有用的总结
注意系统平台和文件路径
运行效率对比
说明
记录本人在Windows下,使用Matlab 64-bit 版进行混合编程时遇到的问题,主要记录编译器的安装与简要的混编过程。

    • Matlab版本:Matlab R2014a 64-bit、Matlab R2015b 64-bit
    • 操作系统版本:Windows 8.1 64-bit、Windows10 64-bit
    • 编译器:Microsoft Windows SDK 7.1(C/C++) 和 GNU编译器(有MinGW(Minimalist GNU for Windows,仅32位)、MinGW64(64位和32位)、TMD-GCC(非官方的编译器包)、CygWin等等,它们间的区别与联系参见GCC_Cygwin_MinGW_TDM-GCC)

    Matlab混合编程
下载与安装编译器
    Microsoft Windows SDK 7.1(C/C++)
    点此Microsoft Windows SDK for Windows 7 and .NET Framework 4 (ISO)打开下载页面,是镜像文件,选择64-bit版,文件大小500M+,全部安装需占磁盘近2G。

    下载完成后根据提示安装即可,如果出现问题,安装失败,参考:Problem&Solution 部分。

TDM-GCC(gcc/g++)
For Matlab 2015
    Matlab 2015已经开始支持GNU编译器,具体参见:Supported and Compatible Compilers for R2015b,安装方法参见:Install MinGW-w64 Compiler。

    • 注意,MATLAB 2015现仅支持GCC4.9.2,在安装TMD-GCC时,不要勾选更新,如下图:

    • 然后,还需注意的是安装路径不能有空格;

    • 需要添加系统环境变量MW_MINGW64_LOC=your tdm-gcc path。
    • 重启系统和MATLAB后,输入mex -setup显示:

至此完成!

    For Matlab 2014
如下文章针对于MATLAB 2014a。

点此tmd-gcc打开下载页面,选择64位版本,40M+,全部安装占用400M+磁盘空间。

根据以前使用经验,安装路径最好不要有空格中文。

    安装完成后,开始 -> 运行 -> cmd打开Windows命令窗口,输入gcc -v,如下图所示,显示安装信息,说明安装成功:

    最后的战斗:
    因为Matlab不支持GNU的编译器,还得做点事,下面的方法来自Using GCC (MinGW) as MATLAB’s MEX compiler 中的Bogdan的解答:

下面的代码是从Bogdan主页上下载的mexopts.bat文件代码,使用时需要做一点小小的改动。

    在下面的代码中找到:set MINGWPATH=p:\mingw64这句代码,将其中的路径p:\mingw64替换成你的TMD-GCC-64的安装目录,如我的是:E:\devtools\TDM-GCC-64,然后保存并将mexopts.bat文件copy到计算机如下路径(复制下面的路径地址,粘贴到资源管理器窗口地址栏,回车即可):

    %USERPROFILE%\AppData\Roaming\Mathworks\MATLAB\R2014a\

下面是代码:

    @Echo off

    :: NOTE: this is actually not a proper .bat file executed by Windows. MEX
    ::       parses it and only understands a very reduced set of commands:
    ::       "set" and "rem" apparently, everything else is ignored (behaves as
    ::       "rem"), so don't do any fancy batch stuff in here. There are some
    ::       undocumented special vars you can set here that will trigger MEX
::       to do fancy stuff.

:: You can use MinGW64 builds (win32 threads + seh unwinding) from here:
::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mingw-w64/files/Toolchains%20targetting%20Win64/Personal%20Builds/mingw-builds/

    :: Tested with the following:
    ::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mingw-w64/files/Toolchains%20targetting%20Win64/Personal%20Builds/mingw-builds/4.9.1/threads-win32/seh/x86_64-4.9.1-release-win32-seh-rt_v3-rev1.7z

:: Set this to your Mingw64 top folder, where you extracted the above
    set MINGWPATH=p:\mingw64

:: Leave these alone unless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set PATH=%MINGWPATH%\bin;%PATH%
set PRELINK_CMDS=echo.>%TEMP%\mexstaticlibs

    :: You can have MEX run some commands before calling the linker.
    :: The two examples below will cause gcc to output the full path to some
:: static libraries so you can link statically to them (see the
:: LINGFLAGSPOST special var below). You can set any command here, however.
    rem set PRELINK_CMDS1=gcc -print-file-name=libwinpthread.a >> %TEMP%\mexstaticlibs
    rem set PRELINK_CMDS2=gcc -print-file-name=libquadmath.a >> %TEMP%\mexstaticlibs
rem set PRELINK_CMDS3=...

    :: You can have MEX run some commands also after calling the linker
    :: (e.g. upx compress the output .mex)
rem set POSTLINK_CMDS1=upx -9 "%OUTDIR%%MEX_NAME%%MEX_EXT%"
    rem set POSTLINK_CMDS2=...

:: You can change these if you really need to.
    set COMPILER=g++
set COMPFLAGS=-c -I"%MATLAB%\extern\include" -DMATLAB_MEX_FILE
    set OPTIMFLAGS=-O3 -funroll-loops -DNDEBUG
set DEBUGFLAGS=-g
set NAME_OBJECT=-o

set LINKER=g++
set LINKFLAGS=-shared -static-libstdc++ -static-libgcc -L"%MATLAB%\bin\win64" -L"%MATLAB%\extern\lib\win64\microsoft" -lmex -lmx -leng -lmat -lmwlapack -lmwblas

set LINKFLAGSPOST=@%TEMP%\mexstaticlibs
set NAME_OUTPUT=-o "%OUTDIR%%MEX_NAME%%MEX_EXT%"

:: EXAMPLES
:: ========

:: You can compile simple files using "mex file.cpp". To support more than 2^32 elements, use
    :: "mex -largeArrayDims file.cpp" ... use this by default, unless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 To add include dirs, lib dirs, or compile/link flags, do:
:: mex COMPFLAGS="$COMPFLAGS -std=gnu99 -Ix:/include/dir" LINKFLAGS="$LINKFLAGS -Lx:/libs/dir -lmylib" -largeArrayDims file.cpp

    选择编译器
查看可用编译器:使用mex -setup查看可选择的编译器,如果没有需要自己安装,如果已安装且只安装了编译器Microsoft Windows SDK 7.1(C/C++),显示如下结果:

    选择编译器:使用mex -setup lang选择编译器,如mex -setup C++选择C++编译器,如下图:

如果你也按上面TDM-GCC(gcc/g++) 中讲的方法,配置了TDM-GCC-64位的编译器,那么,你会发现结果如下:

刚开始我也以为不能用,后来试着编译了一下,竟然可以!

DT.c文件中重复定义了无穷大,注释掉,就没有提示啦!

    编写c/cpp文件

与普通的C文件的编写有两点不同:

    • 包含mex.h头文件,即:#include "mex.h";
    • 编写mexFunction函数。

下面以一个求和的例子说明:

#include "mex.h" // 使用MEX文件必须包含的头文件
// 执行具体工作的C函数
double add(double x, double y)

        return x + y;
}
// MEX文件接口函数
void mexFunction(int nlhs,mxArray *plhs[], int nrhs,const mxArray *prhs[])

        double *z;
        double x, y;
        plhs[0] = mxCreateDoubleMatrix(1, 1, mxREAL);
        z = mxGetPr(plhs[0]);
        x = *(mxGetPr(prhs[0]));
    y = *(mxGetPr(prhs[1]));
    *z = add(x, y);
}

    Matlab命令窗口输入mex add.cpp,运行结果如下图:

    在Windows上编译后生成mexw32和mexw64文件,在Linux上编译会生成mexa32和mexa64文件。

    mexFunction函数介绍
mexFunction函数接口如下:

    void mexFunction(int nlhs, mxArray *plhs[], int nrhs, const mxArray *prhs[])

    可见,是没有返回值的,其实是通过指针数组plhs传递的。它共有四个参数,即左边的输出参数及数目和右边的输入参数及数目,具体参数意义如下:

    参数        意义        英文全称        类型
    nlhs        左边输出参数的数目        number of left-hand side        整型(int)
    plhs        指向输出参数的指针        pointer of left-hand side        指针数组
nrhs        右边输入参数的数目        number of right-hand side        整型(int)
prhs        指向输入参数的指针        pointer of right-hand side        指针数组
    详情参考:

Matlab参考-MEX库

MATLAB中mexFunction函数的接口规范(转载)

    Matlab与C语言程序的应用编程接口

matlab和C/C++混合编程–Mex

编译多个c/cpp文件
假设A.c调用B.c,B.c调用C.c
    可以使用如下命令编译:

mex C.c
    mex B.c
    mex A.c

或者

mex A.c B.c C.c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