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linux中怎么查看自己的串口连接情况

楼主(2021-01-21):
我们在windows中查找自己的开发板与电脑的连接的COM口时,可以通过查找设备管理器来看,但是换到咱们的linux系统中就不能这样做了,下面说一下在linux中是怎么查看COM口信息的。

    首先,将我的mini2440开发板通过USB转232串口线与PC机连接,这时候咱们的linux系统自动安转了驱动程序,可以使用命令:dmesg 来查看安装驱动的信息,如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咱们的串口设备是0,

   你也可以使用命令: ls -l /dev/ttyUSB*来查看相关的信息,如下图

   至此,我们已经顺利的将串口连接到Ubuntu系统上了,也查看到自己开发板连接的是USB转串口设备/dev/ttyUSB0,如果是普通的串口设备会是/dev/ttyS*.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