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PCB中的内层走线是什么意思?有点懵圈了

楼主(2021-01-21):
PCB走线的“外层走线”“内层走线”,是什么意思呀?内层走线是多层板,在除了顶层和底层的其他层,走线吗?

网友:
    对的,顶层和底层通常也叫外层,多层板除了外层,里面的层叫内层,内层走线顾名思义!

网友:
    听说内层只能分割,不能走线

网友:
    你描述的没有问题

网友:
    内层有正片和负片,正片是走线的

网友:
    内层有两种,一种是正片可以正常布线,另一种是负片,你画出来的线会被挖空,因此可以用来做切割用,将负片层切割为好多块铜皮

网友:
    内层有电源层,地层,也有信号层。

网友(2021-04-21):
    内层有电源层,地层和信号层。电源层和地层统称平面层,AD中的平面层一般都是负片,也可以做成正片,看需要设置,正负片主要与制板厂的工艺有关,平面层做负片加工会方便一点,成本也低。平面层和信号层的区别就是一般布线都在信号层,平面层布线的也有,但也是极少,平面层布线的都是抠门,不建议这种做法,串扰大。正片和负片,就是你在板子上画一根线,在正片中这根线就是你需要的、有用的;在负片中这根线就是你不需要的、无有用的,在制板时,这根线是要被腐蚀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