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PCB板制板时,PCB选材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定或是一般如何选材?

楼主(2021-01-21):
在做PCB板制板时,PCB选材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定或是一般如何选材?我现在在制作高频信号电路板,请问您最好选择什么材质的PCB板较好?

网友:
我只知道有个ROHS的和非ROHS的

网友:
楼上说的ROHS是环保材料,非ROHS就是普通材料

网友:
    一般情况,对于电源产生部分,要用10u和0.1u的电容去耦,要同时考虑高频和低频的去耦;对于其他原件一般都是用0.1u的电容在电源部分去耦。

网友:
    M6板材M6板材

网友(2021-07-22):
    最常用的为FR-4板材常见厂家如南亚,生益。
高频常用罗杰斯板材,如4003,4350型号。另外还有泰康尼,雅龙等等。

    PCB+SMT一站式加工  王生, 手机(微信)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