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产的压膜和曝光顺序是确定的还是可调换?

楼主(2021-01-21):
PCB生产的压膜和曝光顺序是确定的还是可调换?

网友:
    先将线路菲林跟压好干膜的电路板对好位,然后放在曝光机上,进行曝光,

网友:
    干膜在曝光机灯管的能量下,把线路菲林没有线路的地方进行充分曝光。经过这步后,线路就转移到了干膜上了,此时的状态是,干膜有线路的地方没有被曝光(光被菲林上的图案遮住,没有照到板子上),没有线路的地方则被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