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运算放大器的串联:如何同时实现高精度和高输出功率

楼主(2021-01-21):
    复合放大器由两个单独放大器组合而成,分别具有不同的特性。 图1所示就是这种结构。放大器1为低噪声精密放大器 ADA4091-2 。 在本例中,放大器2为 AD8397 ,具有高输出功率,可用于驱动其他模块。
    图1所示的复合放大器的配置与同相放大器的配置类似,后者具有2个外部操作电阻R1和R2。将2个串联在一起的运算放大器看作1个放大器。总增益(G)通过电阻比设置,G = 1 + R1/R2。如果R3与R4电阻比发生变化,会影响放大器2 (G2)的增益,也会影响放大器1 (G1)的增益或输出电平。但是,R3和R4不会改变有效总增益。如果G2降低,G1将增加。

    图1 2个运算放大器串联构成复合放大器的示意图

    复合放大器的另一个特性是具备更高带宽。相比单个放大器,复合放大器的带宽更高。所以,如果使用两个完全相同的放大器,其增益带宽积(GBWP)为100 MHz,增益G = 1,那么–3 dB带宽可以提高约27%。增益越高,效果越明显,但最高只能达到特定限值。一旦超过限值,可能会不稳定。2个增益分布不均时,也会出现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一般来说,在2个放大器的增益均等分布的情况下,可获得最大带宽。采用上述值(GBWP = 100 MHz、G2 = 3.16、G = 10),在总增益为10时,2个放大器组合的–3 dB带宽可以达到单个放大器的3倍。
    3   直流精度和噪声
    噪声分量也一样。它也通过反馈得到修正,其中交流信号与2个放大器级的带宽预留相关。只要第1个放大器级具备足够带宽,它就会修正放大器2的噪声分量。至此,其输出电压噪声密度占主导地位。但是,如果超过了放大器1的带宽,那么第2个放大器的噪声分量开始占主导。如果放大器1的带宽过高,或者远高于放大器2的带宽,就会产生问题。这可能导致复合放大器的输出中出现额外的噪声峰值。
    4  结论
    通过将2个放大器串联在一起,可以将两者的出色特性相结合,从而获得使用单个运算放大器无法实现的结果。例如,可以实现具有高输出功率和高带宽的高精度放大器。图1所示的示例电路使用了轨到轨放大器AD8397(–3 dB带宽 = 69 MHz)和精密放大器ADA4091-2(–3 dB带宽 = 1.2 MHz),将两者组合得到的带宽比单个放大器(放大器1)的带宽要高2倍以上(G = 10)。此外,将AD8397和各种精密放大器组合,还可以降低噪声,并改善THD特性。但是,在设计中,还必须通过修正放大器配置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如果考虑所有标准,复合放大器也可能适用于各种要求严苛的广泛应用。

网友A:
    具有高输出功率,可用于驱动其他模块

楼主(2021-04-09):
引用 网友A:
    具有高输出功率,可用于驱动其他模块

对的  高输出功率